给我介绍台BGA

楼主(2014-02-12):
我准备跟迅维买台BGA,但是不知道哪个型号好用,你们给我介绍介绍吧,最好是触屏的

网友A:
不知道280t怎么样,有用过的说下

网友B:
CF360 三温 是必须的

网友:
一定要买三温区的,这样的最好了

网友C:
你好目前的三温区触控的BGA返修台 比较热门的2个型号 是 CF280T 和CF360T,购买的人比较多,使用效果也不错。具体请联系:qq 2919279223 电话:4006631699 手机:18823372740 张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目前的三温区触控的BGA返修台 比较热门的2个型号 是 CF280T 和CF360T,购买的人比较多,使用效果也不错 ...

三温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 习 学 习

学本本维修中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用快克的感觉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温是什么意思

三温的概念就是预热面加上上部热风和下部热风,一共是3个温区所以叫三温区,具体 可加我Q或者打我电话咨询。

网友:
三温区  必须的

网友:
买个笑时的

网友:
什么是三温

网友:
用过,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CF360 三温 是必须的

用的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是 无铅 所以你要三温区BGA 这样板子不会变形

网友E:
现在就在考虑280t还是360选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在考虑280t还是360选不好

建议购买280T机型,触控操作,中文界面,使用方便上手快。
而且迅维所有触控机型均选用知名品牌PLC+工业触摸屏。相对其它厂家同类产品更稳定耐用,后期软件升级也比较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建议购买280T机型,触控操作,中文界面,使用方便上手快。
而且迅维所有触控机型均选用知名品牌PLC+工业 ...

那配件是不是360的好销售说360用的时间长而且触摸屏有的功能360都有360还有红外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配件是不是360的好销售说360用的时间长而且触摸屏有的功能360都有360还有红外定位

不是触摸屏所有的功能360都有的,比如实时修改曲线,这个功能只有触摸屏机器才有,只能说360功能相比之下更齐全,但是红外定位的功能是只有360系列的机器才有。触摸屏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单方便,CF360T这款是最好的,性价比高,功能也最全,可以多比较一下。

网友:
你好你买了吗

网友D:
还没有,怎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怎么了吗

你打算买那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怎么了吗

那你打算买什么型号啊

网友:
可以先直接联系我们详细咨询了解一下,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合适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280t怎么样,有用过的说下

你好你买了吗280T

网友A:
还没  门面还没谈下来 谈下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  门面还没谈下来 谈下来买

你好,280T 这款机器销量很高,就价格而言,想购买5000左右机器的客户多半选择280T这款,比较实惠,而且触摸屏机器操作很简单,使用过程中也能直观地看到曲线运行过程,有什么需要或者疑问可以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