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Centre A60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2-12):
IdeaCentre A600进系统掉电  换个风扇,换个cpu供电电容。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把网卡禁用了。进好了。奇怪的问题!pe下网卡也可以用!

网友:
在BIOS下面禁用的吗,看来是ID线路有问题。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啊,能用的话说明没坏啊。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2014-06-25):
可能问题  还是出现在南桥

网友:
软件问题吧!这个 。。。。米见过!

网友:
没明白,到底是神魔问题禁网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