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X100E 不显示

楼主(2014-02-12):
联想IBM X100E 不显示, 拆开后,装与不装内存,电流阳0.9-0.98A跳来跳去,看样子,CPU工作了,但跑不过,果断焊北桥,,开机显示,正常。

因为网坛子里在下了个BIOS刷了一下,开机0199报错。。F1进BIOS。F9还原设置。F10保存并退出。搞定。

网友(2014-04-11):
北桥通病啊,型号216-0674026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北桥有黑胶,不好拆。

网友:
这个北桥 是真的不好拆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x100e,问题是它按开关灯闪一下,再按又闪一下,按多几次可以正常开机并正常使用,这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这机现象……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此机,和你的故障一样,不过用风枪吹吹就亮机了,加焊不亮了只能拆下来重植,弄下来时候,有两个角有黑胶的地方的绿油都掉了好几个地方,不过那是和相近的点掉的,之后补了点绿油上去,再做上去,亮机,搞了很久,之后也同样报错,按照你的方法,那个报错也没有了,不知道这样能顶多久,同行的机器.能不能顶过一个月时间呢

网友(2014-05-21):
对啊这桥很容易坏的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弄,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2014-07-04):
这个桥太容易坏了

网友(2014-10-24):
X100E没修过,但是这个0199刚才碰到了,刚开始按键盘F1不行,进不去BIOS,后来外接一USB键盘,果断按F1进了BIOS,按F9,回车,按F10回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