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修就好了的Y460C,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12):
今天接了一本,型号是Y460C,说是不开机。接到手后,先拆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等机0.003,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23左右后又回到待机状态,以为没过CPU,把CPU换了之后还那样,不上CPU电流能到0.2。就把主板拆出来,然后又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没想到电流上去了,直接不相信自己的眼镜,接上屏,竟然显示了。然后我装上,开机,进系统正常,请高手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还是多测试几次吧。之前电流上不去虚焊导致欠压也说不定 。。。。

网友:
是的哪有虚焊吧

网友:
是的哪有虚焊吧, !!!!

网友:
应该还是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应该是虚焊,不解决的话还会回来的

网友:
哈哈 我的比你的还差点  东芝L515的 无意之中动了北桥的供电芯片的分压电阻 就亮了

网友:
是AMD的嘛?AMD一般放电就好了

网友:
虚焊 不处理还是要返修哦

网友:
是有虚焊过吧

网友:
看了。都是说虚汗了。。

网友:
管他呢 收钱先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两次  确实是掉电  拆机 在装机OK 什么都没做 客户也没有返修

网友:
楼主还是多测试几次吧

网友:
可能是
coms没电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IC问题 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