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变慢

楼主(2014-02-12):
组装机配置如下
主板华硕M2N-X
CPUAMD4800+
内存DDR2-1G
开机从按开机按钮到出现Windows画面1分40秒
按开机按钮后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出现这个画面显示器指示灯是亮着的正常

1分40秒以后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现在修到哪一步了?以前见到过一个故障,就是开机慢,过BIOS自检也慢,都是一个一个字蹦的!是显卡的原因,换显卡好了!不要急于修主板,先代换!

网友:
可以尝试下刷新BIOS。

网友:
可以一样一样的代换,一般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系统看看,或者换个硬盘

网友:
都有可能的,只能代换试试了。

网友:
这个的问题很多了,有可能是主板的电容,有可能是CPU风扇,有可能是电源的电容,有可能是显卡的电容,还有可能是硬盘啊!!!

网友:
修这种问题我可是高手啊!!!

网友:
个人感觉硬盘和BIOS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看看电流跳多少是不是过流了

网友:
对  刷个bios看看  还有 在bios里面屏蔽网卡  声卡试一下

网友:
这种主板,排除硬盘问题,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這種故障先刷個BIOS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朋友给的意见晚上逐一排除,修好了告诉大家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修好了 是硬盘的毛病 换了个硬盘30几秒开机ok

网友:
多数是硬盘,MHDD扫下就知了

网友:
这种故障第一想到的就应该是硬盘

网友:
呵呵,硬盘问题最多了。主板电容的也有过。。

网友:
其实发现慢的话,首先检测硬盘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就是 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一开始就要先测硬盘的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呗!

网友:
这种请改替换法还是很重要的,把问题点缩小到最小范围再去针对性维修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