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pro-m点不亮

楼主(2014-02-12):
一台方正电脑,客户叫叫加块agp显卡,之后有段时间死机,把显卡插拔几道,机子点不亮,板子取下检查,cpu供电1.4v ,内存供电1.8v  ,总线供电1.3v,短接复位针,post卡没得高低高跳变,就是没得复位,测量,pci14脚3.3, 15脚没得电压  16脚有5v,请教一下pci5脚连到哪出位,给点思路

网友:
这种老机器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这种老家伙直接换了!!!没有搞头啊!!!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CPU座的问题啊,放一下电,歇几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无复位按时序来修

网友:
没有价值了,换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