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42jz 之前开机掉电,修好之后风扇高速转,硬件温度正常

楼主(2014-02-12):
做晚注册了账号,自行浏览了下相关的帖子,说是刷bios解决,可是我在官网下了最新的301刷了也没用,还有别的方法么?论坛里大神发的bios和官网的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风扇一开机就猛转,真的好吵。。

网友:
嗯,有几个精华帖都有bios下,不过现在不够分下。。。。

网友:
是EC下的BIOS吧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继续刷BIOS试试

网友:
官网的好像不管用,刷论坛里的bios文件没有编程器。。
其实如果只是风扇全速转动,其他硬件温度都正常,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测试下不自动关机 无其他问题 和客户谈好就可以

网友(2014-12-07):
进pe就掉电,装系统还没有装好就掉电、刷了n了bios了
大家有没有搞好的啊

网友(2015-09-01):
加焊显卡啊  显卡问题也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