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的码片 密码芯片在哪里。求赐教

楼主(2014-02-12):
SL510开机走完LOGO一个‘电脑’图标+一把‘锁’的图片按下回车可以过去然后是‘硬盘’图标加一把锁。这里过不去。装系统也没用,刷BIOS也没用,进BIOS设置时间还有其他好多东西都调不了,清了CMOS
。
刷BIOS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加那么多密码
郁闷

网友:
原来硬盘密码也有,硬盘找别人解密去了,不过BIOS密码还是没办法清除,找到24开头的4X4PIN方方正正的芯片 应该是密码芯片,找了一块SL410K的芯片代换上去还是一样,现在就是BIOS设置不了。无解

网友:
你这个应该要刷没带安全码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