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0SW r808的电阻

楼主(2014-02-12):
接了一台AOC
990SW
显示器 电路板烧炸了 R808的色环电阻不知道是好多啊
显示器

网友:
你传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换的,这个问题你的桥式整流桥芯片也差不多坏了,用万用表就知道。

网友:
同感,有时候 遇到不知道情况下,我一般换一整块、、、、

网友:
上图纸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