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4-02-12):
中兴V788D自带的SANDISK 4G TF卡,最近发现偶尔手机不认卡。拿下通过转接卡到笔记本上进行格式化,提示无法格式化。下载了USBOOOT和别的SD卡格式化工具也无法格式化。手工删除TF卡的文件,然后进行扫描发现没有删除任何文件,但卡可以往里面写文件。笔记本是宏基4733Z,WindowsXP SP3。

网友:
硬盘 可能坏了

网友A:
TF卡坏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很多,一个也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坏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很多,一个也没修好过

坏了怎么能往里面写文件呢?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手里有几张tf卡都无法格式化,正常损坏,lz节哀!!!

网友:
把它放到数码相机里格式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卡坏了,没法回复的

网友(2016-04-21):
tf卡不好修

网友B:
我也有一块,不知道如何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不知道如何维修

内存卡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可以适当的换个电脑哦

网友:
换一个读卡器看看,现在出的读卡器质量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