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箱换新主板,跳线如何接?

楼主(2014-02-12):
联想机箱换了个新的主板,但是机箱的跳线插线都是一排的。如何跳线?
用万用表怎么测?
跳线

网友:
因联想的插针不主流的插针不一样。把它原来的位置记好,统统取下。记好线序。插新板的位置。可以把它原来的插头利用上。因有防呆插脚。即反过来用。

网友:
把排线拆了,分清楚线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