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找出开关键、usb等跳线

楼主(2014-02-12):
如题所示。请高手帮忙

网友:
啥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A:
开关接线旁有接线说明,开关脚一般有5V

网友:
供电和地可以测量 同时还要有经验

网友:
学习学习,,,。开关是几v??

网友:
看跳线旁的说明就行了,现在的主板哪有不注明的?用万用表量的话要划线,通往IO的就可能是开机跳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线旁有接线说明,开关脚一般有5V

郁闷的是,在13个针脚中,我找到3对两两5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郁闷的是,在13个针脚中,我找到3对两两5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用镊子短接一下,哪组能开机就是开关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一下,哪组能开机就是开关脚

几组都能开机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一下,哪组能开机就是开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