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cpu风扇正常,显示器黑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4-02-12):
联想G31TLM主板cpu风扇正常,内存条上的指示灯不亮,显示器黑屏。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测量一下电压,或刷一下BIOS

网友:
显示器坏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测供电电时钟 复位 在就是刷bios 和查背面又断线没

网友:
把连接线全部重新插一次,不行刷BOIS!

网友(2014-11-17):
插测试卡跑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