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这个原件

楼主(2014-02-12):
请教这个稳压元件是多少伏的 或者用什么可以代换 麻烦个师傅帮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驱动板上我只见过两种电压:要么是3.3要么是1.8

网友B:
好像是不可调的。百度一下型号

网友C:
1117-1.8V固定输出稳压器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不可调的。百度一下型号

谢谢回复百度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我只见过两种电压:要么是3.3要么是1.8

不确定不敢上啊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1.8V固定输出稳压器可能性较大

我估计是1.8但是不确定怕烧后面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左邊的是3.3轉1.8
右邊的是5轉3.3

网友:
看下in电压哪来的几V? 再判断out电压         从低电压的换起试试啊!

网友:
V18S=1.8V,V33S=3.3

网友:
可以找一个差不多的驱动板上的元器件换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板子应该是瀚视奇的hg281的驱动板子吧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

网友:
绝对1.8V的。

网友:
1.8V的稳压元件。。

网友:
贴片1117-1.8稳压不会错。

网友:
搞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因为评分限制 今天能给的分都给了大家了 没给上的请晾

网友:
看1脚接地没,如果是接的两电阻,随便找个主板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5v 3v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