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60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4-02-12):
接修一台联想V560待机电流0.008A,开机键有3.4V待机电压,刷了坛友上的EC数据,开机成功

网友:
莫非 现在的机器bios 如此矫情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爱坏BIOS

网友:
通病到不一定,不过现在外挂的EC数据容易坏到是真的,容量大一点的也可以代换,晚些时候把正常能用BIOS数据和EC数据上传给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 BIOS坏的不少 通病
不过不至于发这么多的图片啦

网友:
再说一下,不是BIOS数据顺坏照成的不开机,是EC外挂的存储器数据损坏照成的不开机,望坛友不要混淆,多走弯路,这个机器BIOS号位U22  EC存储器号位U13

网友:
有木有联想e260 高版本的bios?,我的是1.02c,换用pm755 不能高频运行,职能600mhz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bios问题 ,刷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如果光是BIOS坏,那以后修机不是简单了吗

网友:
宏基BIOS易坏。。。。。。。。至于联想的,也要看机器状况喽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bios出现问题的频率是高点。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

网友:
联想这款机器好像是通病,刷刷更健康

网友:
楼主,你哪个BIOS编程器是在哪里买的?兼容性号码?可以通刷8脚BIOS芯片吗?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求楼主上传BIOS

网友:
不是吧  换个芯片刷进去也能用  我之前用一样大的bios芯片刷进去根本鸟的反应都没得!!!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BIOS坏

网友:
再和大家说一下,不是BIOS数据坏,是EC外挂的128K容量的存储器数据损坏,这个机器有两个存储器,BIOS原件位号U22 EC外挂存储器位号U13 大家不要以为是BIOS数据坏,BIOS数据没有坏,看清楚,免得多走弯路,我的编程器器不支原机的m25L0010(128k)是找了一片MX25L4005(256k容量代换的),外观挺像BIOS芯片的

网友:
联想V560数据

V560 BIOS (U22 25L3206).rar

BIOS备份

V560 EC (U13 25L0010).rar

EC实测可以用没有问题

网友:
数据已上传给大家分享,我的编程器兼容还算可以,价格也很实惠,看以到X宝上买,.还送了4G维修资料,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联想V系列确实BIOS坏的很多

网友:
很多板子 ecbios 容易损坏

网友:
bios坏,刷一下就好

网友:
真心希望坛友可以分清BIOS存储器 和EC存储器的概念 EC属于超级IO有的需要外挂存储器,和BIOS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混淆,会多走许多弯路

网友(2014-07-12):
刷个BIOS也有这么多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