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这种问题?主板coms必须清零才能自检

楼主(2014-02-12):
如题:主板coms必须清零才能自检,主板型号:斯巴达克M26GT4,开机无论怎么设置BIOS都不能重启,

网友A:
有人遇到过这种故障码?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重新刷bios吧

网友:
是不是你在BIOS里面设置了软驱而你自己又没有软驱?
不行的话,重新刷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