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P2050

楼主(2014-02-12):
接到一台三星  P2050,客户拿过来的是白屏。并伴有竖条。这是就是想要思路要么是屏的问题,再者就是驱动板屏线的问题,于是就把显示器拆开了。先换了一根屏线了看看,还是原来的问题,就用着自己好的套板试试。不行。故障依旧。这时间就开始怀疑是屏显电路出问题了。于是就测了一下屏供电5V不正常.在跳动 。断开屏线  白屏       客户在其他地方修改  没整好  他说用三星的22寸的驱动板就可以点亮  但不能刷分辨率      我检查了下  发现驱动板上的5v跳动

网友A:
啥意思哦 咋没看懂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哦 咋没看懂呢  ?

驱动板上的5V 不稳定

网友:
检查完了   是主芯片坏了  5V 短路引起的     主芯片型号 SE859MRH-LF      不知道能用SE1059LMHL-NT代换吗?

网友:
换上SE859MRH-LFMCU  就OK;   了

网友:
说的不理解  太简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