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炸保险

楼主(2014-02-12):
本人初学,请教各位大神。长城350P4,初级短路,炸保险,测量保险处,显示开路。把PFC线圈那掉,短接的灯泡不亮,接上后通电灯泡亮。取下680大电容,二极管测量正常,均压电阻一个99.1,一个104,这个误差正常吗?跨接线电容取下,万用表不知道怎么测量,测了是开路。请教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4-2-18 10:53):
把开关管全部拆了,通电测试,在保险处接灯泡,瞬间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开关管烧了吧

网友A:
串接灯泡亮表明初级有严重短路。二极管、大电容、均压电阻、初级几个开关管及其边上的启动电阻都是主要检查对象。

网友B:
压敏电阻去掉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在输入零线端,像瓷片电容的东西,上面一般印着“NTC"(负温度系数),不过本例故障跟它无关。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下的指点。

网友:
长城的电源如果炸保险大多是大电容旁边的电阻贬值还有开关功率管炸了一般两个都要换掉总数是两个,有些还得检测开关电路有没有炸东西呢

网友:
谢谢指点,准备把开关管拆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去掉试一下。

哪个是压敏电阻,请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4-2-16 17:55):
感谢指点。

网友(点评):
不用找了,这款电源只有一只灰色NTC热敏电阻,就在整流二极管前!这种早期200元以下的电源根本不会用压敏电阻的

网友:
开关管炸黑了,好像是蟑螂惹的祸,开关管下面的缝隙中好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接灯泡亮表明初级有严重短路。二极管、大电容、均压电阻、初级几个开关管及其边上的启动电阻都是主要检查 ...

已经查出开关管炸开,估计是蟑螂惹的祸,除了更换开关管还需注意哪些?

网友(点评):
炸开关管的话,边上的限流电阻(一般约1~2.2欧姆的小电阻)要重点检查,随便测量两个加速电容是否有问题(一般是50V/10u)

网友(点评):
另外换上的开关管最好是对管,就是参数十分接近的管子。

网友C:
看看保险全桥有事没?还有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保险全桥有事没?还有电源IC

全桥没事,电源IC是哪个元件?具体点?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上是否有SC6841,520等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

不懂就不要出来误导别人!楼主已注明是长城的350P4了

网友:
如果是主开关管处小强引起的短路,通常影响不到芯片7500(TL494),而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限流小电阻和加速小电解就容易受累

网友:
我还看到你电源的大电容也鼓包怀孕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这个大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把开关管全部拆了,通电测试,在保险处接灯泡,瞬间亮一下就灭了,求思路。

网友:
查出中间开关管边上有个电阻短路,太小看不清多大,实测27欧,拆了以后再通电灯泡已经不在量了。电路板上标注为R7,大家看看这个多大。

网友(点评):
今天拆开一个350P4除尘,看了看,这个电阻是正常的就是27欧!不用怀疑什么Q1和Q2都有的(有二只),和1欧的电阻并排,把电阻焊上就行

网友:
棕 黑 黑 金?

网友:
开关管附近就是2种电阻,2.7K 和2欧姆或者1欧姆或者0欧姆的保修电阻,你自己看看一般不会坏那么多电阻

网友(2014-03-21):
用13009替换后,绿线只有3.65V,明显偏低,紫线5V,请指教.打各线的对地阻值:橙线22欧,蓝线820欧,绿线无穷大,白线457欧,红线625欧,黄线360欧

网友(点评):
长城的电源的绿线电压多是3.65V,这个电压正常。电源是因为小强损坏的,主要在主开关侧(推动电路),不用打什么后级对地阻值

网友:
电阻好认只要不色盲,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