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mos管替换问题

楼主(2014-02-12):
联想B570CPU及集显供电都是用铁壳的MOS管
芯片和集显那的的MOS发烫,换了芯片及铁壳的上下管
有亮机就掉电到0.13 再掉回0.01,有时上到1.5A不亮就掉电

替换的MOS管型号有点不一样,用铁壳的6631换6621上管,用6611换6725下管行不行呢?
掉电前集显供电出来了。

网友:
行到是行,但是安装时个问题

网友:
安装时,不能简单飞线,就算飞线要用很粗的线,切记。

网友:
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
粗线飞线   要多粗

网友:
铁管下面3个点要注意看看焊好没

网友:
没换过啊nn

网友(2014-07-14):
这种官很难换

网友:
场管坏了,还要怀疑下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东西太难汗了 板子都都吹糊了也不知行不行 主要是没法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