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待机0.01 不能触发

楼主(2014-02-12):
今收到联想昭阳E46A进水本。打开后清理发现有短路,烧机后发现显卡有问题。把显卡取掉OK。待机只有0.01 待机电压3.3V  5V都有。按开关后待机的3.3V和5V都没有了。那位大哥给提示一下。现在该怎么修?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量下电感。看哪个阻值低

网友:
查后级,估计短路了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 !

网友:
下个图纸查下3 5V的转换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
这个你要先看看5V_AL掉没掉  没掉就是sys_shdn的问题附图

网友:
应该仔细查查是否后继还有短路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最后你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