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MOS管

楼主(2014-02-12):
在板子上测量MOS管GS脚短路,拿下MOS管测量好的,再测量板子上也变成好的了。遇到过两次了,上次无解这次一定要搞明白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不好弄

网友:
你有遇到过吗?现在我把MOS管上上去了,没开机。 量GS脚正常,等会开机试试

网友:
你应该看资料 或者实践的经验少吧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例如ISL6236 只要一通电 断电后 上管GS就是击穿的  CPU供电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  很多新手都误认为 管子坏  拆掉后测量管子正常 然后就开始拆芯片  其实都是好的 什么都没坏

网友:
拆下来是好的,就是好的,不用需要考虑

网友:
LZ 有些MOS管通电了 就会短 那是正常现象

网友:
有可能MOS软击穿或是你测的时候给MOS管充了电压吧

网友:
嗯,测量之前有过通电。那有没有方法消除这种影响呢?

网友:
这个不用怀疑,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