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不过内存,诊断卡报d3

楼主(2014-02-12):
正如题映泰P43D3不过内存,诊断卡报d3,CLK,RST都正常,CPU  CLK,RST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现在没思路了。上图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排组看一下。

网友A:
內存的幾個條件都正常嗎
壓北橋試過嗎

网友B:
遇到过北桥的,修好没多久又坏了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过北桥的

网友:
这板没排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內存的幾個條件都正常嗎
壓北橋試過嗎

内存主供电1.6v正常,辅助0.8V正常,SPD 3.3V正常,clk0.53正常,唯独rst没电压,看了线是连到北桥的,压了北桥也不管用,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系统管理总线没测的啊 118 238 还有排除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北桥的,修好没多久又坏了

你是直接换北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内存槽附近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还有后面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确定没断线

网友:
      条件   插槽

网友:
摸摸南桥晶振,估计有意外发现啊

网友:
换个内存,换个插槽。北桥植株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主供电1.6v正常,辅助0.8V正常,SPD 3.3V正常,clk0.53正常,唯独rst没电压,看了线是连到北桥的,压 ...

118 238腳沒有沒3.3V

网友E: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楼上说的,查了没

网友:
内存那看看断线了没有    没有的话    刷bios

网友F:
还有个内存总线电压3.3V,这个电压开机时用视波器看有跳变一次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内存总线 波形测过吗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了,有没有用带灯测试座看看啊

网友G:
用示波器打内存的AD线看有没有方波波形,如有就不是内存的问题了,不要太信诊断卡的代号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可以干北桥了

网友:
VCC DDR VTT DDR VCCSPD VREF   SMBDATA SMBCLK

网友:
换个CPU测量

网友:
不太懂,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加桥就是刷bios

网友H:
不过内存与北桥有关,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北橋壓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8 238腳沒有沒3.3V

两条总线3.3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内存总线电压3.3V,这个电压开机时用视波器看有跳变一次

两条总线3.3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楼上说的,查了没

总线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示波器打内存的AD线看有没有方波波形,如有就不是内存的问题了,不要太信诊断卡的代号

AD线的波形是方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过内存与北桥有关,可能是北桥坏了,

其他都正常,唯独内存的RST没有电平信号。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都正常,唯独内存的RST没有电平信号。0v

是不是可以判断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线的波形是方波吗

杂乱的方波,亲自操作过的

网友I:
都还没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SCL SDA,别忘了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还没换内存试试~··

换了也一样

网友:
你直接搞北桥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