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好坏是怎样判断的?

楼主(2014-02-12):
今天收到块MS-7519,cpu供电短路。检测到是场管的问题,更换对地打阻400多。上U 上电又短路。大师们。要怎样才能测CPU的好坏?

网友A:
主控IC看了没有。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你这个U可能也挂了.注代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IC看了没有。

主控IC没有问题,更换CPU就好。难道CPU只有替换法检修吗?

网友:
替换CPU试试呗

网友:
正在学习呢,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网友:
用替换法是最直接的,如果你换了CPU可以了,那你原来那CPU应该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mei kandong    没看懂

网友:
我 也是新手,同样也是只知道代换法,!不知道还有没其它方法!

网友:
维修来讲应该只有代换法

网友:
我看不懂图纸 不动怎么去测量电压等 什么跑马什么等不动 都是直接换配件才检测 无奈 文化低啊

网友:
替换法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办法

网友:
只有代换检测

网友:
CPU貌似只能代换了

网友:
自能代换吧!!除非你有工厂设备!!

网友:
没看懂 电路基础也这么难

网友(2014-03-27):
CPU的好坏判断 好像只有替换法吧

网友:
装上CPU电压又下降,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新手学习,一般要换CPU试

网友(2014-05-09):
看测试卡是否跑马来判断!

网友:
维修好像没有别的号方法吧,只能代换吧~~~

网友(2014-12-20):
换到好的电脑看看。

网友(2015-11-16):
CPU坏的不好测,只有换另外的CPU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