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接高压条掉电 急急急

楼主(2014-02-12):
原机故障是暗屏    拆机发现高压条19V保险坏   更换后开机LOGO处就断电   不接高压条就不断   改上通用高压条还是一样   断开高压条的19V 或3.3背光开启信号也不断电    从屏上飞来个3.3接开启信号也是断电   什么情况啊   急急急

网友:
这个是灯管有一头没绝缘好,引起对地打火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先换个灯管试试,不行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目测是过流了

网友:
换别的屏试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换个屏 你先确定问题位置 是高压板 屏 屏线 还是主板 确定了在细查

网友:
没人帮忙啊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三星,暗屏,有时有显,显一会就暗了,开始以为是高压,高压工作条件都有,改通用的,上电就掉电,后来把原来的高压包引脚加焊,再试就OK。建议你上网陶原装高压条

网友:
换灯管试试,估计是灯管打火引起的!

网友:
你把高压条和屏再换全好的,要一起换

网友:
你把屏和高压条再换,一起换即可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

网友:
改下高压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