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的问题

楼主(2014-02-12):
一台东芝L552,刚开始待机0.003A,拆开看不过隔离,发现CPU供电短路,上下管IC全部坏,换了以后,隔离过了,待机0.133,待机芯片51125发烫,换了以后不烫了,待机0.001--0.003跳变,+V3LA电压0.56-1.86之间跳变,奇怪的是上管Q6105的G极没有电压,下管G极电压随着+V3LA电压的跳变也跟着跳变。自举升压电容C6105电压也在5.4-6.5V之间跳变。51125换过3个,上下管,C6105都换过,没辙了,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忘了说明,断开PAD6101电压能升到3.4V奇怪的是下管G极还是0V,上管G极3.4V。烧鸡大法电流0.123A左右,不发烫,貌似没有短路,南桥拆了,EC拆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把CPU  加上 试试看  3   5V  就出来了

网友:
我记得东芝的  好像有款就是这毛病  加上U 就OK 了

网友:
楼上正解,l500不加cpu就会待机跳变

网友A:
你这个是后级短路   还有就是如果待机电压正常出来那么下管驱动待机0伏是正常的  万用表测不到的  示波器是有5V方波的   这都是基本常识  需要SKIP来调整的  基本上是芯片自动调节

网友:
应该还是那里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后级短路   还有就是如果待机电压正常出来那么下管驱动待机0伏是正常的  万用表测不到的  示波器是 ...

晕死,我一直都以为主要有电压出来就能测到驱动电压,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谢谢大神。

网友:
我加上U试试,谢谢大神的回复。

网友:
还真是啊,加上U什么都好了,感谢大神,感谢基地,感谢本拉登,感谢cctv以及MTV。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主题变为已解决?

网友:
技术和经验缺一不可啊 哎 我也不知道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 联想的机子不装CPU就是不触发 搞了好久,。。

网友:
线性电压不对,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
经验啊记住啊

网友:
加上U试试,还没遇到过

网友:
入行三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奇葩的问题,非常感谢无私奉献的各位基友,

网友:
这个案例要收藏,还真没注意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4-03-14):
我也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