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成功屏蔽显存A通道

楼主(2014-02-12):
一块9800gt显卡在十哥哥的帮助下,成功屏蔽显存通道!

话说前几日,这块9800gt突然出现了花屏,用mats检测了一下,发现A通道显存有问题。结果如下:

=====================分割线=========================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16825216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52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25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52     4206304           0           0
A52     4206304           0           0
A52     4206304           0           0
A52     4206304           0           0
=====================分割线=========================

遂求助于十哥哥,十哥哥教了个改bios的方法,如下:
第一处更改 C5B8: 0F ——> 01(从01, 02, ... 试到0E)
第二处更改 C5C2: 0F ——> 01(从01, 02, ... 试到0E)
第三处更改 E9FF: A7 ——> ?(不需手动更改,由NiBitor软件自动校验更改)

逐个试了一遍,结果如下:
02:只有C通道打开,128M显存
08:只有D通道打开,128M显存
0A:C、D通道打开,256M显存

再次咨询十哥哥,尝试在以上所述两处把0FFF更改为0EF3,希望只关闭有问题的A通道,把B、C、D通道都打开,但未能成功。
现在执行0A方案,以256M,128bit完美运行中。特此感谢十哥哥!

以上试机过程由本人操作,方案的版权归十哥哥所有,特此注明。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号召十哥哥有空的话不如传授一下修改bios的理论方法。
兄弟们有兴趣的一起喊啊!!

=====================分割线=========================
附1,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先试了一下十哥哥推荐的(0F—>05方案),还是花屏。然后试00(把所有的方案的bios文件做完后,00文件名是排在第一个的),结果机器无法启动(黑屏,没有嘀的声音即通不过自检,一直在开机后的约5秒时间内反复重启)。连dos都没法进,所以也别谈盲刷了。
看了一下十哥哥发给我的消息,才发现十哥哥是让从“01”开始试的!
悲剧啊!!!
然后想其它刷回去的办法,发现我的主板是单pci-e的,没集成显卡,身边也没有pci-e 1x显卡或很老的pci显卡。心想这下玩完了!
冒雨到附近小镇的电脑维修店,问老板借pci显卡,老板说没有(可能店小,也可能不愿借)。
回来后向朋友借双pci-e主板,昨天才刷回去,所以晚了两天。

附2,没花屏前的gpu-z截图,和更改bios后的gpu-z截图

补充内容 (2014-2-13 16:47):
我不是修显卡的,呵呵。我是学机械专业的。电子方面的知识虽然也上过一些课程,但学得真是一知半解,惭愧!以后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不过是只有一个数据位报错,大动干戈,把好好一个卡给弄得残缺不堪的。犯得着吗?你不是修显卡的吧?像你这样封掉两个区,很多人都能做,只不过把卡弄残了也就没意思了。

网友A:
  这个屏蔽显存 是通过刷BISO屏蔽?    你用mats 这是在哪里检测?

网友B:
有点深澳,虽然我也找十哥哥改过BIOS,但是看不懂,自己也改过,屏蔽了以后没法进系统,MATS是通过了的。楼主你说第三处由NIBITOR自行更正,是什么意思啊?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点评):
应该是软件自行更正的。

网友C:
十哥哥是哪位大虾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蔽显存 是通过刷BISO屏蔽?    你用mats 这是在哪里检测?

mats只能在dos下使用。
而且mats貌似对dos的“纯度”要求挺高。如果不是纯dos,检测结果不准确,会有很多错误。
个人经验:开机前最好把ntfs格式的硬盘拔掉,用fat格式的U盘或硬盘运行mats。有些dos在开机后遇到ntfs硬盘分区可能会载入相关驱动或者其它程序。
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可以搜索论坛上一些资深人士的帖子。我只是个初学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深澳,虽然我也找十哥哥改过BIOS,但是看不懂,自己也改过,屏蔽了以后没法进系统,MATS是通过了的。楼 ...

前面两处是针对修改目的而作的修改。
第三处,其实也就是bios文件最后的两位十六进制代码。你可以发现bios文件最后十几位或几十位代码都是“FF”,我个人认为就是无意义的填补码。bios文件要正确运行需要验证,而用NiBitor这个软件会自动根据你修改后的情况用最后两位进行填补,使得验证通过。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14-2-13 16:39):
《PCI扩展ROM机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呵呵,不是学这个方面的。
谢谢你的指点,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点评):
如果对pci rom结构有基本的了解的话,就不会说"这些"FF无意义了。去看看《PCI扩展ROM机制》吧,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哥哥是哪位大虾米啊

搜一下论坛吧。
修改bios屏蔽显存通道的帖子,基本都有十哥哥的身影。

网友E:
能把你的纯DOS版本和 软件 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你的纯DOS版本和 软件 分享下吗

我的“纯dos”来源于一张N年前刻的xp安装光盘,
大概600多M,论坛上是传不了了。你可以网上找一下的。估计几年前的光盘里,dos下还没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加载程序。
mats我也是从网上找到的。你实在找不到的话,可以传给你,你把QQ发到我空间里吧。

网友:
真的好厉害啊 这样能修好 看开桥公该歇歇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这儿好多显卡,也有花屏的,等有时间也试一试

网友:
不错 用十哥哥的BIOS 修好过两块8600GT

网友:
十哥哥这么牛,有机会要请教他啊

网友:
感觉环视有点复杂努力看了半天换是没有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ts只能在dos下使用。
而且mats貌似对dos的“纯度”要求挺高。如果不是纯dos,检测结果不准确,会有很 ...

我们现在遇到的显卡 花屏  大多数是吹 芯片、、如果还花、、就不在修了、、  而且 很多没有价值、、看着你的  好像很复杂、、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楼主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点评):
好比一个手指上破了,有点化脓,本来简单治疗一下可能就会好的,但是楼主不会治疗,干脆把一条胳膊都砍去。于是就显出维纳斯的残缺美来了。

网友:
显存有问题这也可以屏蔽?

网友:
,,,把A通道的两颗显存加焊一下....

补充内容 (2014-2-18 10:52):
那就看明医为我们讲讲为什么不是显存而是核心呢,?什么理论,,脱焊也有可能显存脱一个数据位的,有显存不先排除,,先搞核心,,,真心牛啊,,

网友(点评):
胡闹!一片显存有32个数据位,现在只有一位数据报错,干嘛要加焊两颗显存?而且从检测结果看是核心的问题,头疼医头脚痛医脚都是庸医,何况明明是头的毛病却去找脚的麻烦?

网友(点评):
对mats报告稍微研究一下,就应该知道,这种报错是核心占了99%的几率。别人给你指出错误并且告诉你经验,就应该多虚心学习而不是讽刺的叫别人明医。不过别人的回答也证明了确实是明医。

网友(点评):
真想知道为嘛?第一,长期大量的经验,第二,检测结果仅仅为“写”错误而“读”不错,其理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自己去学习数据电路存储器的工作机制吧。

网友:
虽然看完了,只略懂一点点。。。。

网友:
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