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4-02-12):
最近弄了个金河田劲霸ATX-S3008开关电源,没什么事就试着维修下,拆开发现两个开关管型号为13007一个炸裂一个击穿。更换同型号的管子后,插电有+5的待机电压,但短接绿线到地。电源还是无法启动,电源风扇不转,其他各组电压无输出..请教高手下一步改如何检修?这个电源就一块芯片型号为:SG6105DZ.

网友(点评):
开关管的限流电阻查了没有,炸管的都很常烧这个的。

网友A:
难搞,开关管炸了,最好还是查查推动对管有没有问题,还有这个SG6105DZ。我有一个航佳的BS3500,因为没有这个SG6105DZ换,现在还搞不定,也是炸管子的,丢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搞,开关管炸了,最好还是查查推动对管有没有问题,还有这个SG6105DZ。我有一个航佳的BS3500,因为没有这 ...

就练练手,弄不好就留着拆原件用!

网友:
电源维修我也不清楚 这东西能按照 不触发的思路来修吗啊  看看绿线有没有电

网友B:
        先检查6105的20PIN上电压有否5V,有为正常,无则检查+5VSB供电通道;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测IC的8、9PIN上有否1.7V以上电压,若为1.5V左右时说明IC无驱动信号输出,此时IC一定处于保护状态。接下来要去检查推动级、主变换级单元的关键元件工作状态,以判断出故障原因。但前提是上电之前,你已用电阻法排除了电路中的短路故障,即基本保证没有坏元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6105的20PIN上电压有否5V,有为正常,无则检查+5VSB供电通道;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测IC的8 ...

谢谢,蛮复杂我自己慢慢摸索了,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我有个老电源是TT牌子的。原来用着好好,但后来电脑无故重启,电脑重启后又正常用一段时间又重启。后来换了电源问题解决了,看来是电源的问题,请问下,这个电源是那些原件可能出问题了我好去查找下,请指教!谢谢!

电源内的电容老化、干涸,开关管老化性能下降,经验不足,耐性不够的比较难修复
加电量一量两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相等

网友:
炸管子的电源我也有一个,也是没修好丢到一边去了,对电路没研究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蛮复杂我自己慢慢摸索了,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我有个老电源是TT牌子的。原来用着好好,但后来电脑 ...

两个大电容测试过了没什么问题,我现在发现短路芯片1角,8.9角电压不变化,怀疑芯片坏了。。。

网友:
嗯,明白,明天拿出来在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蛮复杂我自己慢慢摸索了,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我有个老电源是TT牌子的。原来用着好好,但后来电脑 ...

1.300V大电容问题,同时测分压电阻。
2.12V或5V输出电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300V大电容问题,同时测分压电阻。
2.12V或5V输出电容问题。

我这个TT电源是用一个大电容的!!测了电源正常有310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难搞,开关管炸了,最好还是查查推动对管有没有问题,还有这个SG6105DZ。我有一个航佳的BS3500,因为没有这 ...

6105这个很少坏,如果不启动的,测推挽电路,如果正常换主开关管的二极管电阻电容一般解决问题,要换不要测了是好  的就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TT电源是用一个大电容的!!测了电源正常有310V左右

一个大电容的电压应该是380的,不是310的 你应该先修3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6105这个很少坏,如果不启动的,测推挽电路,如果正常换主开关管的二极管电阻电容一般解决问题,要换不要 ...

改天我拆开拍个图上来请教请你,推挽对管我已经换了,开关管也换了,有待机,但是不能启动,之前是进小强把开关管弄短路炸了,连推挽对管也坏了。

网友:
SG6105最易损坏的11.12.13.14脚的TL431,因集成在SG6105块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