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32WD 不通电

楼主(2014-02-12):
接到一台联想联想 L2232WD 不通电 然后拆机5V 19V都正常 就是指示灯不亮也不暗屏 然后刷了个BIOS 情况还是一样 求解决方案
暗屏

网友:
按照时序去查啊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呀

网友:
我拿了块驱动板换上去就可以了 证明是驱动板的问题 不知道要咋修了

网友:
哪位大侠有MCU 发个来啦 感激不尽!

网友:
程序不好找,先测量下驱动板的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了BIOS就OK了,然后按键板还存在问题 拔了两根线 开关和灯保留 已经交给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