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600

楼主(2014-02-12):
型号WP_20140212_002有一个风扇坏了就开机掉电

网友:
一句话 ?好歹说说那个风扇啊?
……

网友:
上次也修到一台,就是看那个风扇转的慢就是那个坏了,加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
哪个风扇坏了都会掉电,楼猪是这个意思

网友:
恩,之前也修过一台,风扇不转导致掉电

网友:
是啊,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说风扇不转了,运行一会360就说是CPU温度超高了,开不久就会死机,,我折开一下,风扇被拔了,

网友:
拆下来清清灰  加点油只要能转就行了

网友:
修过C305自开到显卡掉电的、开机版上的五脚管挂了

网友:
你们能看到图吗

网友:
很少有这样的板,除非是品牌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