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位修显示器的师傅 我想学习

楼主(2014-02-12):
我想学习修 显示器 会干基本的 该简单的 电源板 电 地 控制 量保险
三极管
灯管啥的 QQ371171845
显示器

网友:
学的太晚了. 30一台了. 修不好就直接换板.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荷西1988
同意楼主:
换才是王道( ̄ˇ ̄)

网友:
踏风寻梅
反对楼主:
以后显示器电视机慢慢的改变,不是换板那么简单的了,电源板和高压板驱动板都集成在屏电路上面了,要换只能是把整个显示器换掉。

网友:
这个吗,先自己学习电源高压一般上面都有什么零件,然后在学习驱动板这里,在学会刷新BIOS,基本上就解决了。
同意楼主:
5.0
缘分草
同意楼主:
应付日常的维修的确不用太费神。挣钱与技术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网友:
元件都认识 就是学电路 从 简单的 显示器 电源拌 学

网友:
你是在哪里的?如果是深圳的可以过来谈谈,但没有工资的。13066932855

网友:
多看看 电路原理 在实践一下 就快了

网友:
有点基础的话,网上搜搜电源和高压原理,自己研究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已经 学会了 没多难么 嘿嘿

网友:
把论坛的维修案例认真看过几遍,然后找机子来修,包你会。

网友:
我也是小白 也是想学习啊 可以电路图都看不懂要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