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IO BIOS装反 导致冒烟了

楼主(2014-02-12):
今天接两台一样的G470,第一台不开机,客户在别处修过,目测BIOS刷过IO BIOS也刷过;第二台电源接口插裂了,这台简单棒棒胶伺候下就好。主板的版号都是la-6751p,IO 南桥 南桥的BIOS都一样,只是IO得BIOS型号不同。第二台好电脑的IO BIOS是WINBOND 25X10BVNIG,第一台坏的是MX25L1005.心想主板版号都一样BIOS应该也一样,于是把第二台的BIOS拆下读取刷到第一台的上面,结果第一台还是开不了机,,没办法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吧,只好把第二台的BIOS焊回去,南桥BIOS按表示的1脚对齐焊上了,在装IO BIOS的时候看错1脚导致装反了,当时没注意,通电后电流直接上到0.4左右,感觉奇怪,仔细观看是否装错,刚看清装反了时一小缕青烟冒出来,赶紧拔下电源。拆下C壳。发现 IO的BIOS和周围原件并未烧糊,于是拆下IO BIOS换刚刷过的第一台G470的试试,结果也开不了。这下麻烦了,测BIOS的电压,1.3.7.8都有4V  2有2.2V 5有0V 6有1.8V的电压4为GND。于是想再换别的BIOS重刷下,又找个MX25L1005刷了网上下载的G470 IO  BIOS,刷上还是不行,意外的是我把网上下载的IO BIOS刷到第一台上第一台却开机了。真是郁闷。
最后想烧冒烟的那个IO BIOS我放编程器还能读取里边的数据,看来这个IO BIOS也是好的,大家分析下到底哪里烧了啊

补充内容 (2014-2-25 19:58):
最近比较忙 今天专门修这个 经详细检测25芯片的2脚所连接的电阻烧了 奇怪的是 那电阻烧坏偶尔正常偶尔无穷大换后OK

网友:
能确定是主板哪一块冒出来的烟吗

网友:
就走IO BIOS那里 当时C壳也装上了

网友:
这下麻烦了,应该是芯片才会冒烟,通电看下那发烫

网友:
慢慢找出烧的地方我手上有两台进水的客户看到冒烟

网友:
呵呵,修不好,还要换主板,这回一定学习了很多经验。

网友:
有些BIOS坏了能读能写,既然冒烟了,主要是芯片和供电管子呗。应该不难的。

网友:
你是一个天才的本本杀手

网友:
不能开机测不到烫手吧,还是找图纸先打阻值看看吧

网友:
冒烟了也不一定坏什么东西,我也有一次装反了冒烟了,然后装正了,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很好  这台机器被你秒杀

网友:
最近比较忙 今天专门修这个 经详细检测25芯片的2脚所连接的电阻烧了 奇怪的是 那电阻烧坏偶尔正常偶尔无穷大换后OK

网友:
还没修到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