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REV2.00 CPU供电异常

楼主(2014-02-12):
华硕P5KPL-AM SE主板 CPU供电上管只有七点多V 并且六个MOS管发烫  过一会烫得历害就掉电,要重插电源线才能再次开机,  测下管保护 要重插电源线才能再次开机 求高手指点

网友:
12V有短路,

网友:
先把供電芯片跟上管換掉
在看看上管12V正不正常

网友:
电压这么低,不烫才怪。
排除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测量上管输入端对地阻值。一般上管不良或滤波电容故障才会把电压拉那么低。

网友:
换cpu供电管,换电源排除电源功率不足。还不行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排除供电短路的话就把供电部分都换了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