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板号LA-5081P不显 是通病?

楼主(2014-02-12):
客户送修一台G450机器,板号LA-5081P,没有修过的,上电测试,开机电流0.9-0.4-0.9然后慢慢的在上升,怀疑是显卡问题加焊,加焊后还是一样,在刷BIOS还是一样的,因为 没有示波器,就在论坛上找看是不是通病,一找发现有很多人都修过这样的机器,但都没能解决,在这请教有没有人修好过这样问题的机器,USB通病问题的就不用说了

补充内容 (2014-3-6 16:54):
机器已经修好了,最后还是显卡问题,重植就好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本,但是修过这样的台式机主板,循环跑马就是内存部分的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南桥问题,要一一排除,按上电时序来查、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北桥,还是二修的,显卡南桥都被干过,各种外设芯片都摘了,我拿到手上电测电压都正常,断电后无意中测到好像是1.5v阻值偏低,最后跟换北桥ok

网友:
按时序慢慢找吧,这样说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有些故障很奇葩

网友:
好像没修过G450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通病,楼主慢慢查吧,或许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G450  我觉得显存更容易坏

网友A:
先拔了内存看看还是不是一样的电流。如果还是一样。显卡都没有跑过去。 可能跑码都没有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拔了内存看看还是不是一样的电流。如果还是一样。显卡都没有跑过去。 可能跑码都没有跑

已经基本确定问题了,是CPU部份的问题,我更换个CPU就好了,但换回原来的也是好的
然后我把CPU取下来,电流的跳变跟之前不开机的情况差不多,所以为在锁定为CPU部分问题,谢谢你了

网友:
这,,,,你就直接找通病啊?测啊,大电容,公共点,短路,换件测啊,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宁夏的爱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自己慢慢测吧。。。

网友:
我有这个版号的图纸,今天不能上传了 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B:
有的显卡坏了 就一定要换掉了  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C:
我这有个跑4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显卡坏了 就一定要换掉了  加焊是没有用的

重植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跑4R的。。

你是不是买了MINI PCI-E诊断卡?

网友D:
还是按时序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按时序查的好

你看不看帖的啊,来蹭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