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7寸液晶电视 屏幕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4-02-12):
开机屏幕亮一下就灭,打开机子没有看到有明显烧的配件,测各脚电压也是正常,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就去买来一块换上故障还是一样,难道是灯管问题?没
有什么办法了灯管 又没有办法测试于是就把屏拆才看到是屏内有个灯管连接板烧了,只有把原来的那跟灯管的板剪掉用飞线连接装是试机正常了。第一拆这

么大的屏幕把它修好了,还是挺开心的!!不过还是提醒各位同行拆这么大的屏幕还是特别要小心,风险也是很高的!图片怎么选择不了的只有两种(1从我的相册中选择图片 2是网络图片请输入图片地址)我哪有相册啊,我的图片在桌面怎么上传呢?

                                                                     【申请转正】

网友(点评):
贴图应该点“附件”,上传完毕即可点击相应的图片插入,或者“插入全部附件”

网友:
高压保护了!这种故障本来就是灯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有没有具体怎么操作上传图片的教学图呢?
我试了一下如果要从附件上传就要压缩才行的。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保护

网友:
换灯管时一定要小心  别把液晶屏弄坏了

网友:
大屏幕灯管还真没换过

网友:
换灯管时一定要小心 大屏幕灯管还真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