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把P表清了很多坏道怎么办。

楼主(2014-02-12):
WDR把P表清了很多坏道怎么办。

网友A:
做一下重建译码表,逻辑扫描加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重建译码表,逻辑扫描加表看看

我用过WDR的逻辑扫描加表功能,扫描完G、P表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重建译码表,逻辑扫描加表看看

把t表也清了呢。。。

网友B:
用WDR的重新构建P表功能,从出厂日志中重新构新P表,然后内格,然后扫描加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DR的重新构建P表功能,从出厂日志中重新构新P表,然后内格,然后扫描加表

要是t表也清了咋办,,,

网友C:
哎WD的盘没修好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WD的盘没修好一块。。。。。

没修好盘是因为你的方法不对我倒是拿这个软件修好过好几个了不过本来我收坏盘回来修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基本上修复率是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