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无CPU供电

楼主(2014-02-12):
如题,无CPU供电,可以触发,电流0。22,30秒左右断电,显卡,桥,内存供电正常,果断换供电芯片,依旧,测芯片1脚VCC供电5V正常,上下管正常,BIOS没找到,没刷,EC有程序,也没换,现在问大家:NCP6132A这个供电芯片工作条件,EC程序坏会不会导致无CPU供电,E250B051SLJ8C这个桥不短路的情况下会导致CPU无供电吗?仔细分析了一下,最有可能的就是桥的问题,电流0。22可能是不过内存,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是svid控制 的不??

网友:
应该是要刷下BIOS

网友A:
大家看过来,1脚VCC5V电压正常,4脚3.3V高电平,8脚无电,应该是不正常的,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查?

网友:
跟你一样的状况,我这边VR_HOT#有1.05V,DIFF CPU也是1.1,不知道正常不,也是跑0.2,CPU没电压

网友:
应该先查IC外围条件啊

网友:
修出来了吗 等答案呢

网友:
这种我还没有修过哦

网友(2014-03-14):
最终修好了吗

网友:
4脚有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过来,1脚VCC5V电压正常,4脚3.3V高电平,8脚无电,应该是不正常的,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查?

PIN 10  电压你没量?

网友:
换CPU试一试,有电压不

网友:
和你的情况一样 刷BIOS没用

网友:
我的有时CPU有供电,但是不显,有时电流0.31也不掉,cpu就没电压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边也有一台一样的呢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坐等楼主出结果。

网友:
我也遇见了 其他电压正常   就CPU  电压没有    VCC  VIN  REF   等电压正常  电流在0。6---0。8
你门是怎样想的

网友(2014-04-19):
10PIN CPU_B+  36PIN  5VS  這2有没有? 有了再看 5PIN  7PIN  1V左右  這些都正常 就看看CPU的外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