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吧大容量BIOS芯片替换小容量芯片

楼主(2014-02-12):
如题,以前主板的BIOS芯片是512K容量的,现在手上只有一个2M容量的BIOS芯片,用什么软件来增加BIOS文件的大小,(手上有编程器)才能点亮主板,现在主板的状态是风扇能转,就是不亮,有朋友推荐用UltraEdit这个软件来加大BIOS文件的大小,但是不会用!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点评):
你朋友都给你指好路了,有了软件,难道还办不成吗?

网友A:
增加大小以后你没有编程器怎么刷上去啊,还不是得靠编程器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大小以后你没有编程器怎么刷上去啊,还不是得靠编程器才行

请注意看,我有编程器在手的

网友C:
写程序的时候把芯片填充一下就行了,具体方法参考我以前发过的3M BIOS芯片刷写教程吧,论坛里面搜索下应该还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看,我有编程器在手的

既然有编程器在手上了,还用软件干嘛,直接写进去就行了,编程器会自动填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编程器在手上了,还用软件干嘛,直接写进去就行了,编程器会自动填满的

哥,现在就是那个2M的bios芯片刷了512K的bios文件后,插在主板上风扇转,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程序的时候把芯片填充一下就行了,具体方法参考我以前发过的3M BIOS芯片刷写教程吧,论坛里面搜索下应该 ...

我找到看了你3M的那个帖子,我的编程器软件和你用的不一样,我是在X宝上找的h 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1585018543.32.YMoqPj&id=35786849222,软件没有增加的功能,可能只能借助其他软件来增加BIOS文件大小

网友D:
用winhex随便打开一个2m的bios文件,全部填充FFFFFFFFF,在打开512的bios全选复制粘贴到2m的第一个F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winhex谁便打开一个2m的bios文件,全部填充FFFFFFFFF,在打开512的bios全选复制粘贴到2m的第一个F

谢谢朋友的帮助,我先去试下

网友:
到官网去下载一个BIOS升级

网友:
这个土壕编程器我也有买,用它来刷MSI的主板很好,前提是有那条线,也是在这店里有卖。

这款编程器好像没有自动填充的功能,基地淘宝上卖的那款TL886就不错,确实可以自动填充满的。
10楼讲的方法正解,软件的就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winhex随便打开一个2m的bios文件,全部填充FFFFFFFFF,在打开512的bios全选复制粘贴到2m的第一个F

在网上找到一个这样的方法,把2个1M的BIOS文件在DOS下用命令合并在一起就是一个2M的BIOS文件,我实测这样可以开机了,只是在开机时要提升芯片有错误,要按F2继续才可以进系统。现在我想问的是用winhex这个软件怎么把一个很长的BIOS文件内容,一下变成FF这种空白文件呢,我是想用一个空白内容的BIOS文件和一个有真正内容的BIOS文件合并。这个软件确实不知道怎么使用,望赐教

网友D:
全选,右键编辑,填入选块,FF,确定.一般编程器软件刷的时候都有填入缓冲区选项吗,差1m填20000

网友:
刷成功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选,右键编辑,填入选块,FF,确定.一般编程器软件刷的时候都有填入缓冲区选项吗,差1m填20000

现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2M的BIOS文件被编程成FF后,把1M的BIOS文件复制粘贴过去,就变成了3M的BIOS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copy a.bin/b+b.bin/b c.bin

网友:
引用 网友E:
copy a.bin/b+b.bin/b c.bin

一个1M的文件和一个2M的文件,用你的命令试了,还是一个3M的文件,而我需要的是一个2M的文件

网友D:
你的正常bios文件是512k的大小?那的用4兆的bios芯片啊 你还是把bios文件传上来吧,我帮你改

网友:
学到了,这个方法不错的拉。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正常bios文件是512k的大小?那的用4兆的bios芯片啊 你还是把bios文件传上来吧,我帮你改

主板华硕P5G41T-M LX V2,BIOS文件1M,现在手上只有一个2M容量的BIOS芯片,地址 h ttp://w ww.asus.com.cn/Motherboards/P5G41TM_LX_V2/#support    求修改

网友:
到网上下载BIN文件合并分割转换工具,合并一下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现在就是那个2M的bios芯片刷了512K的bios文件后,插在主板上风扇转,无显示

你把现有的512K文件改名为“a.bin",存在某盘区根目录下,用”copy(空格)a.bin/b+b.bin/b(空格)c.bin“得到c.bin就是2M的。

网友:
P5G41T-M-LX-V2   16Mbit BIOS 芯片 2MB文件      华硕官网bios可能没有ma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