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2-12):
接一华硕k56c 超极本 故障是外接完全正常 无花屏 很干净 内屏有背光 无显示
这故障真的很玄妙  非普通类 这种新出没多久的机器也出毛病 常规思维可能不适用了
拆开机器 cpu是BGA焊接的 I5   显卡是G13M  按常规维修思路  屏线 屏 显卡 显存
屏放其他机器上测试ok  屏线每条都仔细测试通断 全部都通 无断线
屏上几个信号3组lvds信号和clk信号示波器测量都有
没思路的情况下 先加焊显卡 无果 拆掉显卡 尼玛 居然外接也能点亮 说明这个机器可以直接跳过显卡用集显
就这样反复的摆弄 没办法 没有图纸啊 偶尔有一次内屏显示了 非常正常 但重开关后又没显

真无招了 我现在觉得唯一的可能是cpu虚汗 bga的 因为双显卡的lvds是通过cpu输出的
有什么高人指点下

网友:
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呀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做下CPU 试下啊

网友:
这问题只能看LZ 怎么修好了

网友:
新机器 虚汗不可能  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都拆掉了 而且偶尔一次内屏显示时 是显卡拆除以后

网友:
显卡坏不可能哦   我已经把独显拆掉了  用I5的集显  也是外接能显 内屏不亮 偶尔内屏显示过一次

网友:
你接内屏无显的时候,你测过屏的供电吗
我觉得你可以问下客户,看本摔过吗,是不是尘土太多才坏的,如果是以上的两种情况,你建议你加焊CPU试下
如果就是平平常常用坏了,建议你查下各组信号,一下也不能差,再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加焊下就会好

网友:
先刷BIOS,再换个桥

网友:
拆了显卡,最好把显卡供电也断了,再试试

网友:
换个CPU,我以前有一台机也是这样的,开机白屏,换了显卡不行,后来换CP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