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回重启

楼主(2014-02-13):
到手一个清华同方的小本 开机正常 到选择进入系统的界面 就是安全模式 VGA模式 正常模式那个界面 选完某一项 就重启了 如此反复 换过硬盘 没用 没思路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PE系统能进去吗,重做系统的时候,正常吗,是GHOST之后就进不去,还是解压完之后进不去,

一般这情况,我要看USB口阻值,另外看网卡,声卡,等一些外设,再有也得换内存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还不行做南桥

网友:
先换内存和电源试试,都排除了再修主板

网友B:
系统问题比较大,直接安装看行不行

网友:
啊  这是系统问题吧  不过你说已经换过硬盘了  那就慢慢检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比较大,直接安装看行不行

我硬盘都换过了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系统能进去吗,重做系统的时候,正常吗,是GHOST之后就进不去,还是解压完之后进不去,

一般这情况, ...

硬盘 内存都换过 U启进不去 一读什么的时候 就重启了

网友:
按照2楼的办法试试,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看看哪坏了呀。。。

网友C:
先换电源     再维修主板

网友D:
可能是独立显卡坏了,切换成集成显卡就行了

网友E:
这种可能性是主板哪个供电部稳定造成的!

网友F:
安全模式试试  用安装版系统装一下试试  要不就一一检查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全模式试试  用安装版系统装一下试试  要不就一一检查外设

你们能不能好好看看我说的 我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全模式试试  用安装版系统装一下试试  要不就一一检查外设

安全模式也试过了 我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可能性是主板哪个供电部稳定造成的!

好笼统 我要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独立显卡坏了,切换成集成显卡就行了

哦哦 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电源     再维修主板

用的直流电源 维修主板 就是问这个事呢

网友:
看看南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