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卡芯片卡LOGO的问题

楼主(2014-02-13):
到手个戴尔N4050 卡LOGO 外设拔掉 也没行 刷了个BIOS也没好 后来网卡拿下来好了  想求大神们给讲解下其中的原理

网友:
网卡坏了,开机之后,电脑自测,网卡内部短路,自测不过,造成档LOGO

网友:
也修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检测过不了。

网友:
这也还要求解,Lz应该好好补习一下电子基础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学习了  大家都是南桥卡logo

网友A:
网卡挂在南桥  南桥的周边设备出问题  那问题就多了去了卡LOGO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挂在南桥  南桥的周边设备出问题  那问题就多了去了卡LOGO也正常

哦哦 那就是南桥如果出问题了 也会出现这情况呗

网友:
网卡短路吧

网友:
哈哈   这种情况碰到很多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网卡的问题...要不换个网卡试下吧

网友:
这还有什么原理啊   开机自检程序  检测外设通过才能启动系统   网卡检不过 当然卡住了   光驱 硬盘坏都会卡

网友:
网卡是挂在桥下面的,自检的时候检测不过自然挡logo了。。。

网友:
南桥的RST都过不了

网友:
支持2楼说的,看一下开机时序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