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G31跑码26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2-13):
昨天收到一块板子 诊断卡跑26 无显示  个别时候反复重启 按压北桥故障依旧。这是长时间没有用导致的
求维修思路! 内存 换过 CPU换过 都一样!

网友:
昨天收到一块板子 诊断卡跑26 无显示  个别时候反复重启 按压北桥故障依旧。这是长时间没有用导致的
求维修思路! 内存 换过 CPU换过 都一样!

chinafixRookie -6 严禁灌水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既然长时间没有使用,有可能是座子或显卡金手指脏了导致的,如果清理之后还是没有好,可以测量下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打下显卡的数据线和控制线的值,测量下耦合电容看有无损坏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但再清洁后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刷BIOS,再查查显示周边相关电路

网友:
bios的问题,或者看哈电源

网友A:
这块主板北桥显示部分缩水了,需要外接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北桥显示部分缩水了,需要外接独立显卡。

用独立的故障依旧啊

网友:
一般26就已经亮机了...不过是长时间没用导致的故障话,梅捷主板首先考虑桥虚汗,这只是个人经验。

网友(2014-08-06):
我的也是梅捷G31小板,跑码26不显示,不过偶尔能跑过26到7F就能显,半死不活的板子,BIOS刷了也一样

网友:
不是BIOS  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