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重启,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4-02-13):
有台G550机器,开机进PE一切工作正常,重启死机,强制关机再开机有时在进度条时死机,有时可以过了进度条到安装界面时死机。正常安装也是死机,北桥换过,故障依旧,大家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
安装版测试下
或是不安装驱动

网友:
死机时测量一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吗。安装的什么系统,硬盘的模式也有关系,在一个就是驱动的问题,不装驱动看一下。

网友:
果断加焊南桥即可

网友:
硬盘测试过没???

网友:
这个问题我弄过,就是南桥

网友:
你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有时不要把问题看的太严重了。换个硬盘数据线看看。

网友:
是不是光驱有问题啊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哈哈 问题错综复杂  牵扯地方太多了吧

网友:
好,我动下南桥试试

网友:
把桥什么  汗汗试试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加焊南桥无果,更换南桥解决问题。谢谢各位的提示。。。

网友:
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装系统,别装驱动,再拿到机器上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一下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