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1款苹果A1278开机灰屏,大家看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13):
接一台苹果A1278(第一次接修苹果机),开机灰屏,上图,查屏接口,2个3.3V均正常,数据总线有波形,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吧,但是苹果机没修过,屏爱坏吗? 这个屏拆开还得拔出来,大家看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A:
不是,修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修主板吧。

具体说下修哪里?

网友:
苹果没有硬盘或者检测不到硬盘会这样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屏接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有异常,再者就是更换屏幕测试一下了

网友:
以前修过显卡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哦,开机有声音吗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别的牌子有光没字大部分可能是显卡~~但是苹果真不知道~~~没有修过~~~

网友:
查一下屏线或显卡部分,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没有修过苹果机,但这个现象有点象普通机中的青屏,我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B:
谢谢大家了,最终是系统的问题,我换了硬盘就能显示,楼上那位兄弟说的对,苹果检测不到硬盘就这样灰屏。。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其实一般人想不到。要我可能就直接做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了,最终是系统的问题,我换了硬盘就能显示,楼上那位兄弟说的对,苹果检测不到硬盘就这样灰屏。。

哦 原来是硬盘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修主板吧。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虚汗的多。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换上硬盘还是灰屏, 前一天还是好的,郁闷了。。。

网友:
这个没有显卡  单桥的

网友C:
这个显卡坏的多,换个显卡吧
,这台机器显卡我都换了10多个了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坏的多,换个显卡吧
,这台机器显卡我都换了10多个了

不要误导人哦,a1278都是13.3寸的,哪里有显卡,都是三合一单桥,或者是cpu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