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的主板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2-13):
手上有块华硕g41的主板    没有cpu供电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INTER的时序是先有VTT1.2 才有CPU供电 按时序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R的时序是先有VTT1.2 才有CPU供电 按时序看看啊

VTT1.2是什么啊    我是小白额   不太懂

网友:
先查内存,桥,总线,电压正常不。然后查cpu供电管有无短路。电压正常不,再查cpu电源芯片的条件正常不,都正常换芯片。不正常跑线查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1.2是什么啊    我是小白额   不太懂

建议还是先补充一下基础知识,VTT1.2V是总线供电的1.2V,为信号提供上拉,达到稳定信号传输的目的,INTEL的时序是: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没有CPU供电先查下总线供电是否有1.2V,总线供电正常后,该电压经过转换作为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也要查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CC,EN,VID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不太好回答~~~~没供电就查为什么没供电~~呵呵~~看看芯片工作了没

网友:
好像是旁边有二级管的 拆掉就出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