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OC L26HB83

楼主(2014-02-13):
故障:白屏点十多分钟就能正常但是现在图像抖。顾客描述以前也是点十多分钟就能正常不抖。屏供电有12V不跳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白屏~~~说明成像没工作看看屏上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再就是驱动板吧~~

网友:
查屏上的供电是不是稳定,再加焊一下保险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