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块主板没有集成显卡

楼主(2014-02-13):
我有一块主板不集成显卡, 先在想买个独立的显卡,只要能普通办公用的就行,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啊,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我是小白    大神别介意啊

网友A:
如果只是普通办公用  建议去买个二手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普通办公用  建议去买个二手就行

问一下,二手大概买个什么样的啊

网友:
买个150左右的新的就可以,质保两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二手大概买个什么样的啊

那要看你的板是什么样的  显卡插槽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板是什么样的  显卡插槽是什么型号

显卡插槽的型号是PCI-E的

网友C:
要看你的主板上是什么样的显卡插槽,有AGP的,有PCI-E的。AGP的最早的板子上常见。你最好传上来你主板的照片。要是做一般的办公用,不用太好的显卡,能点亮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主板上是什么样的显卡插槽,有AGP的,有PCI-E的。AGP的最早的板子上常见。你最好传上来你主板的照 ...

板子现在不在身边,是技嘉的单桥板,AMD的CPU

网友:
建议买一片2手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买最低端的  G210    HD5450即可

网友:
大众显卡七彩虹的最便宜的就行了

网友:
GT245  二手的才一百二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现在不在身边,是技嘉的单桥板,AMD的CPU

那我知道了,就是PCI_E的显卡,找一个二手的能点亮就可以了。一般电脑社就有,10块20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