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张主板诊断卡,不是知那种好,请大虾建议!

楼主(2014-02-13):
今年已经和家里人商量好下半年辞职出来学硬件维修。父母帮我带小孩,我老婆也出来工作赚点家用补贴。现在因家里经济原因,还没能到迅维学习。现在想买一张主板诊断卡来自学一下(为到时学维修容易上手)!不知道买什么诊断卡好,刚刚到淘宝选半天也没确定下来!现在想请教大虾们买什么样的诊断卡好,我意愿是买带中文显示的,不知道这种好不好用。希望大虾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我基本上两三个月要换一张诊断卡,都是跟别人的机子私奔了,使用下来都差不多,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不能准确告诉你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一般的只要4位的就ok

网友:
我推荐鑫帝的
迅维杭州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R&id=1507927022
迅维深圳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w&id=5512338111
你看离哪个近就在哪里买吧。

网友:
鑫帝诊断卡PT093C,实地培训用这款的人比较多。

网友:
不管哪种自己用得觉得好就好了,不过093还真的可以,你考虑一下

网友:
建议弄根绳挂着诊断卡,以防跟人私奔。

网友:
鑫帝诊断卡PT093C

网友:
看大部分人使用的鑫帝的,应该不错,我是用的是便宜的那种两位的也算还可以!

网友:
没用过诊断卡,因为没修过台式机。哈哈

网友:
以前我们也是老丢卡,有时候过好长时间顾客的机器坏了再一次拿过来修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卡还在别人机器里面,我们用的卡跟别人的都不一样 。后来栓个绳绳就不会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