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三星P2350屏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下

楼主(2014-02-13):
这个问题如图所示。。。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的么?
三星

网友:
屏坏了吧。
换屏啊

网友:
这肯定是换屏涉还有啥搞头

网友:
可以100%的确认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已经坏了,,,

网友:
屏幕挂了吧,这种问题在三星屏里是常事了,,坏的挺多的

网友:
没救了,换屏吧

网友:
确定屏坏。 换屏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你可以测试是哪根线断了,我见过有人接过

网友:
屏 坏l 屏没法修朋友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好多这种毛病, 是屏坏了

网友:
扔了吧! 这个还能修?

网友:
屏坏的几率非常大 什么情况 是 接口没插好呢 是点花么

网友:
屏坏了呗,没搞头

网友:
的确屏坏了

网友:
直接扔了吧

网友:
丢了,喂狗。。。。

网友:
之前修一个三星19寸也是这个现象,最后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工厂里面 可以把这样的屏修好吗

网友:
屏报废了,可以换屏了

网友:
屏坏的,有的可以修,有的人还真修好过。。。。。

网友:
好像屏幕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在三星屏里是常事了

网友:
这个样子还想怎么搞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A:
这个是屏的排线问题,个人一般搞不好,部分城市有专业维修的 按屏幕尺寸收费,能重新压上,你找找看吧

网友:
这种故障是没法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的排线问题,个人一般搞不好,部分城市有专业维修的 按屏幕尺寸收费,能重新压上,你找找看吧

是不是叫什么压屏的?

网友:
只有报废 屏坏了

网友:
找专业修屏的师傅看看,他们有专业的修屏设备,或许有奇迹发生......!!

网友:
只有换屏,没其他方法

网友:
解决啥啊..客户掏钱,咱换屏!

网友:
屏坏了,我手上还有几台这样的

网友:
很明顯是屏壞了

网友:
屏问题就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