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915主板北桥好坏

楼主(2014-02-13):
怎么确定北桥挂,,测PCI 的数据线对低阻值,内存对地阻值,北 桥上的电压怎么测。旁边的电容电组可以测吗???板子反过来,北桥的板子颜色深的多!!!!!!!

网友:
北桥是不容易损坏的,我遇到的北桥坏都是物理损坏,就是晶圆被人为把四个角压破了。再者就是虚汗的情况!

网友:
北桥一般供电短路的话就表示坏了

网友:
打内存的对地值,pci的是测试南桥,北桥是不易损坏的,不过很多老主板还是不排除的,我们学校给我们练习的老板子很多都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