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各电压正常 以解决!

楼主(2014-02-13):
今天收到同行送修的一台联想19液晶显示器(L193W),故障是指示灯不亮!

故障分析:1、保险管或开关管坏  2、电容损坏   3、驱动析损坏

故障解决:拆机发现电源板上没有明显损坏的原件,测5V 12V  都有正常的工作电压,测量开机键有3.3V电压,可以拉低电平!
                 于是判断可能是程序故障!
                 拆下25芯片进行第一次刷程序,(M190PW01),手头没这个屏的程序,所以刷一个三星得程序(因为同款机型用过三种屏)
                 上机测试,按键亮起,出现LENOVO的图标,在接入信号,我去,灰屏……
                 于是确是程序的问题,找了一个于屏号相同的程序刷进支在开机,OK一切正常,测两小时没问题了!
附上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程序坏的好像还不太多见呢

网友:
这个程序坏的也多。。。

网友:
高手  啊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你杂没亮以下  开关观  呢

网友:
这个程序坏的也多 我也碰到过LTM190M2-l31

网友:
应该是不出发把